请问硬盘上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8-05-26):
我的硬盘昨天,拆出来后,因为懒得装回去就直接放在电脑机箱上面使用.
一开机,马上见到硬盘的电源线出现火花,冒烟,
赶紧关电源,之后电脑就启动不了,把硬盘拆下可以正常启动.
打开硬盘电路板,发现电源接口8、9脚烧焦了。
附近有一个黑黑,长方形的元件烧坏了。就是下面图中红圈里的那个小点的元件。
请问红圈里面的两个元件是什么?
如果要换掉,该换什么型号的?因为烧坏的那个已经看不请型号了。
谢谢!

网友:
在接口那,应该是稳压二级管

网友:
硬盘没有装在机箱里,拆出来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一定要在下面垫一些绝缘的东西
比如海绵。减少震动又绝缘,唯一的缺点就是保温

网友:
可能是二极管  如果是稳压防击穿的  可以先拆下试试

网友:
稳压二级管,从主板上拆个模样差不多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稳压二级管
硬盘上很常见
找个差不多换上就行
注意正负极

网友:
稳压二级管...............

网友:
你们说得不具体,这叫瞬间电压抑制器,类似于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
是的 可以不要 这个元件

网友:
楼上10楼的

楼上10楼的
我想问你一下。你参加显示器培训,效果怎样,我正打算参加下一期的显示器远程培训。

网友:
二极管吧,.......

网友:
稳压二级管,瞬间开机电流不稳会烧的。最好检查下你的ATX电源12V&5V&COM端,不然还会烧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它击穿电脑不开机,焊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