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跑码4549 有时候能跑5552

楼主(2008-05-26):
IBM t41 跑码4549 有时候能跑5552 ,开始怀疑是显卡原因,重新做了显卡,还是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显卡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可能性较大,别忘了显卡可是受北桥控制的。

网友:
楼上2个纯粹误人子弟 跑45 49 就是显卡坏了 换了一个还一样只能说明没做好 北桥很少坏的 不要随便加热 只要还是跑45 49 就做显卡 不过要注意有没有人为的破坏北桥 如果板子没被修过 本身故障的话 做显卡绝对没错的

网友:
显卡空焊了.加焊显卡

网友:
用挤压法看看是不是显卡,是就重新植珠做过

网友:
这台机器本身是南桥坏,做第一块南桥的后能正常开机,就是键盘不能用.因为是拆板的南桥,所以估计南桥不良.所以定了几个新南桥,做上去之后就是4549,再换一块新南桥还是4549,于是换显卡,还是4549. 不知道这样说下来会不会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

网友:
向大家汇报一下最新情况:换了一只CPU.现在的情况如下:裸板插电,第一次开机,跑码到49D2,关机后再加电正常到5C60,只要不拔电源怎么样开机都正常,但如果把电源拔掉超过一分种再插上,然后开机第一次又是49D2,紧下去开机又5C60

网友(2009-04-23):
我也碰到过 不过是 线路断线了 还没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