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删除还原精灵

楼主(2008-05-26):
我有一块硬盘!自带还原精灵开机是在读取的时候显示"读取硬碟错误"!在没出现问题时显示的是"正在还原资料"
于是我就将C盘格式化了`装程序Ghost的`可是一看没装上!仍然显示"读取硬碟错误"
C盘已经格式化了怎么还有还原精灵呢?硬盘为WDC WD800BB-00JHCO
请各位师傅们赐教!!:

网友:
全盘格式化

网友:
DOS下,运行FDISK /MBR

网友:
你这个还原精灵做得不彻底,还有做成CMOS也还原,更可气的居然是硬盘启动。没办法只能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重分区了。

网友:
先谢谢了`
晚了 都休息把`
祝你们做个好梦`

网友:
1.CMOS放电
2.硬盘低格5%

网友:
先启动MHDD,再接上硬盘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下载个~~还原精清除软件就得啦~~

网友:
支持三楼的说法

网友:
谢谢 以上几位师傅的指导! 今天我把硬盘的分区全部删除(重要的数据已经提前复制到别的硬盘上)重新分区.然后重新做系统,原先不能删除的还原精灵现在已不存在了!

网友:
还原精灵作用于硬盘的零磁道。全盘格式化是不行的。一定要破坏原来的分区。重新分过跟原来不一样的分区。后格式化。

网友:
谢谢凌金旺师傅的指导!

网友:
楼上朋友是正解,fdisk /mbr,我经常这样做。因为还原精灵的数据在引导扇区内,重新写分区表就OK了。当然,重新分区,效果一样的,也可以。

网友:
用这个fdisk /mbr根本无法彻底删除还原精灵呀
我就试过,重启时进DOS用这个命令之后,再进系统还是会被还原呀,只是进程中好像少了还原精灵的一个进程。。。

其它的都没用呀,还是重启之后所装的东西还是都不见,不知道如何彻底解决呀,

网友:
fdisk /mbr 只是清除分区表内的还原精灵程序,系统里的还有,在执行fdisk /mbr之后还要重装系统,

网友A:
重建MBR多数时候是可以的!
如果不行就直接用LFORMAT低格一段后停止
或者用MHDD erase一段后停止 基本都可以删除还原软件或还原卡!
如果还不行 考虑是不是硬盘自身只读 上PC3000看

网友(2008-07-25):
引用 网友A:
重建MBR多数时候是可以的!
如果不行就直接用LFORMAT低格一段后停止
或者用MHDD erase一段后停止 基本都可以删除还原软件或还原卡!
如果还不行 考虑是不是硬盘自身只读 上PC3000看

十三版主,如果硬盘自身只读怎么办?

我的一块金钻九 80G,最近出问题老是系统重启。后来查到是硬盘的问题,于是重装,ghost好几遍了,都是到94%的时候就直接跳100%,再一重启,发现还是原来的系统,换过机子作ghost也不行。mhdd29用erase全擦了一遍,再作ghost还是一样的情况。现在正在低格试试。

网友:
好像也不一定得,有些还原精灵不一定就在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