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加热CPU座子啊

楼主(2008-05-26):
现在手里有一块板子,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BIOS有5V供电,CS片选信号,从点击开机排针到最后关机都为0.02V,怀疑CPU座子问题,请问前辈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该加热CPU座子了?这个478接口的板子背面没有阵脚,听坛子里很多前辈说这种BGA座子很爱虚焊,到底改怎么加热呢?吹板子有元器件的一面,还是板子的背面?需要什么辅助材料,风枪温度和风速等等,谢谢

网友:
用旋风风筒。温度400.先吧BGA坐下加适量的焊油。凭经验加热。用镊子轻碰U座。能自动复位就OK了

网友:
请问温度400是什么档位?850热风枪温度档有1.2.3.4.5~~~不知道400度是哪个档。另外你的意思是吹CPU正面吗?就是有塑料的一面,塑料不会吹化吗?旋转风筒是不是把封嘴卸掉就可以了。谢谢小弟自学什么都不懂,看了老孙他们的书后买了些工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850做不了的.还有2楼的兄弟说"用镊子轻碰U座"这步做不得,那是做南桥做的.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901-1-1.html看看我的这贴吧,我就是用它做U座与南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50做不了的.还有2楼的兄弟说"用镊子轻碰U座"这步做不得,那是做南桥做的.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901-1-1.html看看我的这贴吧,我就是用它做U座与南桥的.

哈哈 真长见识,CPU座子用多少钱的硬币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真长见识,CPU座子用多少钱的硬币压啊?

CPU座子我不用硬币压的.而且有两种座子,一种可以压很重,另一种却只能压个螺帽(等于两,三个一元硬币)
区别的方法:   斜着看U座,能看到珠子的就不能压重了.另一种你压个小变压器也没问题(我平常就是压的个小变压器)

网友(2019-06-26):
呃,这个478的接口的板子? 我的建议,一个是座子,一个是座子里面和CPU接触的弹片是否有氧化的情况。如果是杂牌主板,用的是杂牌CPU座子,那么更容易出现这种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