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键盘连键一般如何维修~

楼主(2008-05-26):
今天一个DELL键盘连键的~拆下键盘拿酒精刷了下键盘 再那几个有问题的键拆下来清洗了下 装回去好了~ 没想到没多久就又回来了~老问题~  请问解决连键有什么好办法吗?

分享一下今天一台ASUS A6的维修经验
问题:自动上电~到1.4几 然后一直往下掉 到1.2几不显~偶尔插上电源不自动上电(有待机0.05)这时候就说明开机没问题
按开机键盘电流到1.4几跳到1.8-1.9显示~
解决:触摸板排线 没装好~重新装一下解决~通病吧~

网友:
这个通病,你的通病,不是机器的通病

网友:
是楼主自己没有装好!!!还说是通病说的?!

网友:
哈哈~哈哈~ 我确实碰到好多这个问题,我的通病~
那个键盘用外置键盘没问题~我想应该是键盘问题哦~

网友:
连键的话一般是键盘本身的问题,电路坏的相对较少。还有楼主后来说外置键盘能用什么的有的不妥,外置键盘和笔记本键盘没嘛关系,风马牛不相及。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别用酒精清洗,而是用干燥的脱脂棉比较好,键盘和所有的液体都有仇,酒精也不例外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