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时看液晶是否有图像的方法

楼主(2008-05-26):
当液晶屏黑屏时,看屏上是否有图像是判断故障范围的一种方法,但用眼看时往往不容易看出,用LED手灯 灯口贴紧屏面照,在灯口的周围就能看到明显的图像!

网友:
谢谢.我也用多时了.不过这个放方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维修时也没什么必要看它是否有图像,电源指示灯正常的情况下黑屏,90%都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