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我说的是这种花屏,看不到一点图像,屏上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但不是磁化的那种,一般场块有组电源开路引起!和视放,显像管无关!

网友:
呵呵 那你就按你的意思去查咯
    嘿嘿、

网友:
场输出电路无负供电.行场振荡IC损坏常引发此类现象.视放电路出了问题也有类似现象.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只是实践中碰到好多例.希望高人从原理方面给分析下!

网友:
是不是场输出的波形异常影响了视放的正常工作?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虚焊,前一阵子我也遇到一个相同的情况!加焊就好了!还有看看有没有电容爆浆的!!!

网友:
昨天正好修了个EMC的机子,也是彩斑,查得8172的1脚电压5.8V,明显高了,看电路只能是接到+12V供电的一个二极管漏电了,拆了此二极管OK

网友:
我也前一阵也遇到过,现象和你说的一样,是从电源输出负压到场管中的一个电阻阻值变大或开路引起的,用导线连上就Ok好好查以下,好了说一声

网友(2009-10-10):
我今天遇到个一模一样的,今天先补一下,明天来报告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三种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1.场管TDA8172第4PIN,一12V变成正电压,与其相连的供电限流电阻损坏,更换后OK
2.场管虚焊
3.显象管损坏(这种现象有时可以看到图象,但彩斑)(遇到一苹果机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