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鼠标连线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我有一个USB鼠标USB头没有了,想自己换一个,我能找出鼠标板上的5V,地,但不知道另两根D+,D- 怎么接,听说D+,D- 接反了会烧南桥是吗?
问题

网友:
有人说数据线接反了没事,有人说数据线接反了会烧南桥,自己不敢试呀,请教一下,有没有知道的呀?

网友:
5V 红线
红白绿黑 就按这个顺序就成
测一下哪个是GND

网友:
我知道USB口的线,哪根都知道,就是不知道鼠标板处的线序,我能找出鼠标板处的5V和地,就是不知道D+ ,D-怎么接?

网友:
接反了短时间应该没事的,接反了应该鼠标不好用,马上掉过来即可。只要5V和地别接错就行

网友:
不会烧,数据线短路也不会烧,会找到新硬件!

网友:
那我只有试一下了,千万别烧呀,很快就知道答案了,马上就试!

网友:
实践证明只要把5V 和地接对后,D+,D-接错也不会烧东西,谢谢了,还是实践出真理呀!

网友:
D+ D- 接反了没事,只用调整过来就行。电源和地接反了就严重了。本人以前在工厂做过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