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换CPU做BGA返修台要多高的温度

楼主(2008-05-26):
我手里有台联想的机器,点不亮,但把CPU按住就可以点亮
我加焊了还是不行
想换个但做了几遍就是做不上,做完手一扣就掉了
锡都没化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做桥和座子主要是看锡珠的熔点和主板恒定结合温度  无铅的217  有铅的183 做CPU座子我一般用230度时长35秒 看锡珠的融化状态适当延时  做BGA不单单要把握温度 还要配合设备才可以提高成功率 楼上说的285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这个数据 不过我可以说 主板到了280度肯定就起泡报废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无铅的熔点要高一些,再就是不同的BGA机温度可能有些差别!

网友:
2楼的285度可能是风枪,或者类似风枪一类的东西。绝对不会是真正的BGA返修台。不知道楼主的设备是什么,不能简单的一个温度就用能解决问题的。要结合你平时做桥的温度,还有积累的经验。相对来说做CPU座要比做北桥的温度要高10到20温度就行.而且下部预热温度也要相应提高10度左右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问下本本波 用的是什么样的BGA返修设备?

网友A:
波波用的是德国爱莎的东西
做无铅用风枪我也照样做,最难做的915我就用两把风枪。做无铅有一个要点,焊油一定要好,分量一定要足。

网友(2008-06-29):
BGA太难了,我用的是360的不足道这个怎么样,但我做南北桥基本还可以,做个几个普通的显卡也还可以,但做CPU座一个也没做成过
郁闷不知道是我技术问题还是这个机器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波用的是德国爱莎的东西
做无铅用风枪我也照样做,最难做的915我就用两把风枪。做无铅有一个要点,焊油一定要好,分量一定要足。

我技术差,努力过,对于U我找不到要领,快疯了。遇到U座虚焊的直接扔一边了,实在是头大,不敢碰!

意志,你好
焊油一般是用什么品牌的?
我用的是“台湾”的,90多元的那种,淡黄油膏状(类似猪大油,汗,也只能这样说了)。

大家一般用的是什么焊膏?焊桥和焊U的座都用一种焊膏吗??

----------------------
题外话,对了意志哥,波波版主用的那款焊台大概多少钱?实在是眼馋的很!!!!!

网友:
我用的是新加坡产的PSI,100G装,价位是240元...

网友:
不知道我的是什么牌的,我的是买机器时送的,算的时候是200多,估计我又被蒙了
不过用的感觉还不错,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技术差,努力过,对于U我找不到要领,快疯了。遇到U座虚焊的直接扔一边了,实在是头大,不敢碰!

意志,你好
焊油一般是用什么品牌的?
我用的是“台湾”的,90多元的那种,淡黄油膏状(类似猪大油, ...

u座要做好的要领是:一定要在板子上植株,然后把座子上的锡用烙铁拖干净。记住:千万不要用 锡线来拖。座子上有点锡效果更好,不 容易虚焊。我用的油是150元一瓶的。美国的吧,不清楚。做479以下的板子可以不用预热台。但是754的就一定要充分预热。如果是单纯的补虚焊的话,可以先用免清洗的助焊剂打到座子底下。在预热过程中到助焊剂冒泡的时候往边上刷猪油(焊油)让它充分的溶解到座子底下。这样我基本没有失手过。千万不能够 用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技术差,努力过,对于U我找不到要领,快疯了。遇到U座虚焊的直接扔一边了,实在是头大,不敢碰!

意志,你好
焊油一般是用什么品牌的?
我用的是“台湾”的,90多元的那种,淡黄油膏状(类似猪大油, ...

爱莎的怎么来说最低也要3W吧。这玩意我用不起,而且BGA焊机不会控制曲线,很容易报废芯片来做学费。我 现在做BGA用 白光的 882和853.效果还行。板子不 容易变形

网友:
我们这边做bga都是直接用白光枪吹,没见过板子变形的

网友:
现在用的一般的BGA,上下都是215(有铅)

网友:
这个故障,其实用风枪加悍下,也就能好的.

90多元的那种,淡黄油膏状,这个焊膏真贵,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BGA都是两把枪.下面用850,温度380,不能直吹.做一个木盒子,侧面开圆孔,插入850枪头,上面开方孔,需预热的部位置孔上方,先预热到100度左右,再用858风枪320度转圈吹.

网友:
不用返修台就可以做CPU座子的朋友,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我用预热台加850做桥墩还可以,就是座子怎么做都不行。加焊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