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主板电源的个人认识(2)之RT9241+9602

楼主(2006-10-03):
     RT9241+RT9602典型应用电路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22115482604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pan style="FONT-SIZE: 14pt; COLOR: #666699; FONT-FAMILY: 黑体; LETTER-SPACING: 3.3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text-shadow: auto;">       RT9241引脚功能描述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22116354827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VID4 、VID3 、 VID2 、 VID1 、
                VID0  ( Pin1,2,3,4,5) DAC(数模转换数据采集处理)     电压识别符合VRM9.0规范,采用TTL兼容电平,这些在内部被赋予高电平(VDDD),负责“翻译”CPU对应VID信号所定义的电压等级交给电源IC:RT9241。参见各电压IC的电压输出表。     COMP      (pin  6)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 PWM比较器的输入    FB
                       (pin  7) 内部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    VSEN      (pin 14) 微处理器电压状态/超压检测输入端ADJ       (pin 8)  负载信号管理,参照DAC,检测负载端输出电流和电压下降的相对关系,减少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纹波,传说还可以减少LC滤波的成本,个人感觉是反馈控制灵敏度调节    DVD       (pin 9)  可以设定的电源 UVLO(欠压锁定)检测输入。 SS        (pin 10)  该脚和GND间连接的电容容量决定电源启动时间,即软启动,低于1V时,停止电路工作,实际维修中确实遇到过该脚受内存电压控制,故障时无输出CPU的电压值的趋势是逐步下降,反馈取样的电压大幅度低于IC内部基准电压,那么取样电压一般会和另外的电源混合后反馈到IC内部,方便设计与电路稳定性提高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39543389741.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改变PWM的脉冲宽度,相应改变电感L3中电流的幅度,起到调压作用,单从中点电压波形看,占空比和PWM一致变化,电压平均植自然变化一致由于MOS器件的高阻抗性,驱动电流估计在千分之一微安,虽然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考虑到MOSFET栅极G相对源极S的电容效应,要求MOSFET快速可靠的导通截止,驱动功率仍然在电路设计里面被重视1      HASE1(pin 13)      HASE1(pin  8) 检测/监控点,除了这个点很顺便的反馈作用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它要为IC内的“防止上下管同时导通的电路”提供实际监测情况报告,比如,该点电压在某个值时,是不允许下管导通的,因为上管可能未完全截止,实际中上下管的驱动控制是有人为的时间差的,上图左上方有示意。       BOOT2  (pin 10)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COLOR: #ff6600;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BOOT2<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COLOR: #ff6600;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pin 11)     上管栅极驱动器自举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241328259818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该pin连接上管驱动器的自举电容,当上管截止而下管导通时,VDD给电容充电,充电回路:VDD-IC内部二极管-电容-中点-下管D/S-GND,BOOT端将得到12V的电压,电容两端电压也会是12V,当上管导通而下管截止时,中点电压升到12V,BOOT端的电压将会是这两个电压相加得到24V,实际上我们不用示波器,仅仅用普通电表测量电路时,上管的D-S所控制的电压高于下管的D-S所控制的电压,进而上管的G极电压高于下管的G极电压。
   <p></p></span></p><p></p><p></p><p></p><p></p><p></p><p></p><p></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上面带下划线的话有点问题,和新照交流后,觉得应该这样说:</span></span></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用示波器看上管栅极波形,Vp电压为24V,用万用表量一般平均电压2~3</span></span><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V</span></span></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用示波器看下管栅极波形,Vp电压为12V,用万用表量一般平均电压8~9</span></span><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V</span></span></span></span></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为什么会高低刚好相反呢?想必是占空比问题吧</span></span></span>
   <p></p></span></p><p></p><p></p><p></p><p></p><p></p><p></p><p></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span><b 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span style="COLOR: #ff6600;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VCC</span></b><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pin14)<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IC工作电压<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b><p></p></b></span></p><p></p><p></p><p></p><p></p><p></p><p></p><p></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span><b 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span style="COLOR: #ff6600;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GND</span></b><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pin 3)<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b><p></p></b></span></p><p></p><p></p><p></p><p></p><p></p><p></p><p></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span><b 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span style="COLOR: #ff6600;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VCC</span></b><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pin 5)<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IC内部驱动MOSFET的电源,输出级VCC<b>
    <p></p></b></span></p><p></p><p></p><p></p><p></p><p></p><p></p><p></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span><b 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span style="COLOR: #ff6600;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GND</span></b><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pin 6)<b>
    <p></p></b></span></p><p></p><p></p><p></p><p></p><p></p><p></p><p></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p> </p></span></p><p> </p><p></p><p> </p><p></p><p> </p><p></p><p> </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font size="4"><strong>各工作点实际电压分析</strong></font>
   <p></p></span></p><p></p><p></p><p></p><p></p><p></p><p></p><p></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   </span>1,启动电压 <p></p></span></p><p></p><p></p><p></p><p></p><p></p><p></p><p></p><p></p><p class="MsoNormal" align="left"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span style="COLOR: black; 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Arial;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size: 10.5pt;"><p> </p></span></p><p> </p><p></p><p> </p><p></p><p> </p><p></p><p> </p><p></p><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span lang="EN-US"><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span></p><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p></p><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p></p><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p></p><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p></p><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span lang="EN-US"><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span></p><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p></p><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p></p><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p></p><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p><p></p><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span></span><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声明:纯属愚昧的个人理解,望有高手出来批评!</span></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5 13:25:04编辑过]

网友:
    ISN1 (pin 12),     ISN2 (pin 11),    ISP1  (pin 18),     ISE2 (pin 15)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22119339444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分别连接两个电阻到下管的D级和S级,各相电流可以通过检测下管D、S两点的电位来判断,两相电路的本身动态/静态性不可能一致,这个检测的结果将由IC来判断并平衡各相的电流,努力使各相分担的负载电流一致 WM1 (pin 17), WM2 (pin 16)   为各相MOSFET驱动IC提供脉冲宽度调制信号。GOOD  (pin 19)    P.G信号GND (pin 13)      VDD  (pin 20)

网友:
<span style="FONT-SIZE: 15pt; COLOR: #666699; FONT-FAMILY: 宋体; LETTER-SPACING: 3.3pt; mso-hansi-font-family: '@??';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text-shadow: auto;">       RT9602引脚功能描述<span style="FONT-SIZE: 15pt; COLOR: #666699; FONT-FAMILY: 宋体; LETTER-SPACING: 3.3pt; mso-hansi-font-family: '@??';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ZH-CN;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text-shadow: auto;">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22121184964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WM1  (pin   1)   第一相 PWM 输入    WM2  (pin   2)   第二相 PWM 输入     LGATE1 (pin  4)   第一相下管栅极驱动    UGATE1 (pin 12)   第一相上管栅极驱动    LGATE2 (pin  7)   第二相下管栅极驱动    UGATE2 (pin  9)   第二相上管栅极驱动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10/200610221222197216.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以通道1为例,PWM1为高电平时,UGATE1为高电平,LGATE1为低,上管Q1导通,12V加到中点,下管Q2截止。PWM1为低电平时,刚好相反。PWM1和PWM2的相位基本可以认为是反相的(其实是彼此交替),我们也就自然的想到两相的上管(下管)的工作状态是相反的。当然PWM方波的上升和下降沿不能被电路识别定义成高电平或低的电平时,上下管将会被全部关闭

网友:
 顶下。不过RT9241A 无主供电的板 真是难修!!

网友(2006-11-12):
很少能看到怎么细致的理论分析

网友(2007-04-29):
一定要记住它SS脚受控于内存电压。。。很多和内存供电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