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的板子 其他频率都有 就是CPU 的频率没有 其他电压也正常 这样是时钟坏了

楼主(2008-05-26):
478的板子     VIA的芯片组   其他频率都有 就是CPU  的频率没有  其他电压也正常  这样是时钟坏了
还是晶振坏了

网友:
你在哪儿测量的CPU的频率

如果在加负载上测,也就是0.4V左右

网友:
时钟芯片坏
时钟芯片到U座线路问题
U座问题
一般都是这些问题了~
另外:既然其他频率都正常,晶振坏的可能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