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声问一下:CPU复位是北桥提供的吗?

楼主(2008-05-26):
我用假负载测得CPU复位0.44V,这个值应该不正常的,而且没有跳变。
所以想问问:CPU复位是北桥给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是北桥提供,只单CPU没复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mo2004 大哥你也在
我刚看到你以前留言:我遇到板子跟你一样。就CPU没复位,其它各路电压正常,时钟,复位也OK
我还测了北桥电压也正常。
momo2004  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指教不敢,俺也是菜鸟.我碰到过和你类似故障是 南桥虚焊.用手按就OK .最后加焊就OK了

网友:
LZ的故障先检查一下CPU_REST的上拉电压正常不?
一般就U座旁的一个排阻,一般上拉大3.3V

如果上拉电压,电阻正常.可先将声卡、网卡、75232等PCI设备取下来在测量。
如果CPU_REST还是低电位,则清洗、加焊NB
再不行,就只有换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