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卡进入游戏花屏

楼主(2008-05-27):
双剑9550运行XP良正常,玩光线飞车就花屏,(机主就爱玩这游戏)垂直粗纹,把效果设置最低配置好一点点,换到别的机子上也一样,换了卡上的电容,还是一个样,小弟刚开始修这个,请教各位老大有何高招。先谢啦.......

网友:
你这个本来可能是花机的,你可以用ATI的扫描来看看有没有RAM不良

网友:
请问楼上朋友是用什么软件啊,能发个给我吗?我的邮箱huangrixin13@163.com   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降频试试 检查散热问题 其次再查MEN BGA

网友(2008-06-30):
你先在DOS下面用R3来测试一下吧,那样可以测试出你的卡的不良点,你可以根据不良点再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