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010这样花屏

楼主(2008-05-27):
这个机子是不是显卡坏了???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这肯定是显卡坏了.或显存的事............................

网友:
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哈哈,又学到一点东西,谢谢拉

网友:
跟显存没有关系,显存的花法不是这样的...你还是加焊显卡看看吧,不成的话只有换了

网友:
這顯卡是獨立可拆卸的麽?????

网友:
如果显卡不行,那就是BIOS的问题了吧,修好了通知一下

网友:
bios也会引起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