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时钟信号及电压介绍

楼主(2007-01-21):
845主板时钟信号及电压介绍 如图:

各部分介绍:
FWH 3.3V 33MHZ 即主板BIOS

ICH2  即82801BA南桥
所需要的各组频率: 66MHZ 14.318MHZ 33MHZ 内部USB控制电路 需要频率33M ACPI 高级电源管理器 需要33M

RTC 实时振荡电路 32.768KHZ 由32.768K晶振提供

所需要的各电压:RTCVDD 即 通常说的CMOS电路供电
3.3VDUAL 双3.3V供电  即 3.3VSB +3.3V橙色供电
VCC1.8V 及HUBLINK总线供电所需的1.8V
VCC5V
HUBREF 即HUBLINK总线1.8V 供电的参考电压 为其一半 0.9V
1.75V CORE 即CPU的供电

BROOKDALE 即北桥

66MHZ 频率
100MHZ频率
HUB LINK  总线1.8V供电
HUBREF HUB 总线 1V参考电压
VDDQ 1.5V AGP显示卡1.5V核心供电
HSWNG REF 逻辑补偿 基准电压输入
HVREF AGTL+ 总线的 数据、地址、共用时钟信号 基准电压输入
1.5V输入
3VDIMM 3.3V  DDR内存,此处应该为2.5V

CPU 供电
VCORE        CPU核心供电
VCCVID 1.2V  给CPU的内部VID 电路供电 ,使之产生逻辑VID电压变化
VREF 1V   CPU核心供电 基准电压,一般通过CPU座旁边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VCCA 1V  PLL电路供电 个人理解为 CPU内部PLL电路的供电

个人见解,大家有不同意见欢迎指正。

网友:
感谢新照在这里发贴,为了表示感谢,特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请指正!
VCCA是模拟电路电源电压的意思,CPU内部还是有模拟部分的,比如CPU内集成的测温系统,不过它主要还是给PLL电路用的,什么是PLL呢,就是锁相环电路,频率锁定、同步的意思,比如我们说的P1.7G的CPU,它的平台提供的外频是100M,就是PLL让CPU在100M的基础上工作到1.7G,另外,CPU也不是始终都在1.7G上面,PLL会调整频率以使CPU适应与外部的数据交换,PLL也应该属于模拟电路
如有不对,尽管拍砖过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