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ghost C盘后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8-05-27):
上个星期,我到一单位给领导修机,碰巧他不在,他的秘书就对我说:"系统很慢重装吧"我问她:"C盘有数据没?"她说不清楚,就保留那些WORD和 EXCEL文件吧,我搜索了C盘里所有的WORD和EXCEL文件,然后保存到D盘里,跟着重装了.领导回来看了一下,说:"我C盘还有一些VSD格式的图全没了",他这一说,我马上晕死了一半,然后马上想办法了..我问他,图是什么时候搞里面的,他说最近这段时间,我检查了一下系统,重装后的系统只有2点多G,它原来是4点多G,想一下,它的图应该在C盘后面的磁道里,找个软件来恢复一下吧..领导还说那VSD格式的图有100张左右,我马上关机,把它的硬盘当从盘挂到另一主机上,跟着下了个EASY RECONVER装上,用高级恢复,扫了几十分钟,没有..看了一下其它功能,发现有一个叫"RAW 恢复" 用一下,发现有VSD文件了,等20分钟左右,扫完了,在VSD前打勾,全部恢复到D盘..但文件名全没了,只有那些默认文件名加数字..管它,交给领导,查了不到半小时,全部找回来啦,领导还说"怎么你把我以前不要的都给找回来啦"到此我才松了口气....
数据恢复

网友:
呵呵,工作用机
只要硬盘大小允许,我都会把C盘都备份再重装。
至于备份保留多久,就看情况了。

网友:
告诉你的领导和同事,系统分区不用用来保存资料。

网友:
EASY RECONVER是windows下面的软件,不知道DOS那个叫什么名字,好像HDD???

网友:
不错 RAW 恢复 也是在EASY RECONVER软件里面?

网友:
路过
欣赏数据恢复,有过类似的经验,顾客要求装系统,向都没向,格式化、、、完了,忘了问客户有没有数据了,死惨了后来也是用了 EASY RECOVERY,很好用,支持。

网友:
同感,有过类似的经历,恢复raw很好使。

网友:
EASY RECOVERY里面的RAW恢复这么厉害吗?
我以前用这个软件恢复格式化之后的磁盘里的图片都没找成功,不知道这个功能能否找得到,以后有机会要试用一下。
谢啦。。。

网友:
数据修复靠的就是软件了,呵,呵,还有一个就是DISKGEN了,,

网友:
EASY RECOVERY里面的RAW恢复这么厉害吗?
下个看看

网友:
如果想要恢复的数据区域正好已经被覆盖了,还能有机会恢复过来吗?

网友:
EASY RECOVERY貌似很强大啊

网友(2008-06-26):
EASY RECOVERY 真的很好用

网友:
工作电脑,最好是把“我的文档”移动到其他盘符,免得重装系统误删了。

网友:
没有想到EASY RECOVERY这么强大哦。个人觉得只要是数据恢复只要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就可以了。好像全能恢得出来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之谈.

网友:
RAW恢复出来的文件名都是乱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会打不开或打开有问题

网友:
这个软件是搞数据恢复人士必用的工具。很好,很强大。

网友:
请问一下误ghost的手动恢复具体是怎么样呢?

网友(2008-09-18):
C盘要全找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已经被覆盖掉了.

网友(2009-03-06):
正好有一个同学的电脑也是这种情况,C盘有很多出去旅游的图片,被他自己误G了,我用试试,看能恢复出多少

网友:
哎..有的时候确实想偷懒.但是对于单位的机器.还是事先BAK一份好一些.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软件

网友:
平时用ESAY RECOVERY还真不多,像这种误GHOST也能弄的出啊?功能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