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A610C-2掉电

楼主(2008-05-27):
清华紫光A610C-2开机不彺进入XP桌面就掉电不知为什么?
内存换过,是CPU供电?还是有短路保护?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自己先检查一下散热 和机器有没有人为损坏过(进水或摔过)再来发帖子问  这样的机器很容易散热出问题 也有可能是供电 也有可能是坏 也可能是系统本身坏  建议楼主先自己检查  把流程说出来大家好帮你判断

网友:
谢谢版主  我先清理CPU风扇 不行后换内存不行

网友:
由于是新手没敢大拆装 ,请问版主可不可告诉我斧电话或QQ,我的QQ :41344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