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的个人认识

楼主(2006-09-03):
主板的电源
     感谢新照老大指导发贴          芯片控制请看心在飞翔发的资料 一  线性电源1,  最简单的5V稳压很多主板上的集成声卡的电源都是这个玩意提供的,原理最简单: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51045134803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2,线性模块(1117、1084…….)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4747433072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1117的后面如果的数字,表示它的输出电压,这时1117的ADJ脚应该接地对于ADJ不接地的电路,输出电压将是可调的,其输出电压由R1和R2决定输出值的计算公式:VOUT=VR2 x (1+R2/R1)+ IADJ x R2,这里IADJ典型值=55μA 这样的元件外观就像主板上一般的场管,中间一个脚也是和散热片相连的,最常见的用法是待机电压和其它一些电流不大的地方,最好判别的方法是3脚电压比散热片的电压要高些
      3,  运算放大器+MOS管的串连稳压电源比如一个3.3V的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后,将会降低电压幅度(负载时),得到我们需要的内存电压2.5V,实际主板中,不可能用电阻降压来提供我们需要的电压,而是用一个MOS管来模拟一个可变的电阻,用一个电路来调节这个“电阻”的大小,检测跟随输出电压的变化,并作出调整,可以达到稳压的目的:
<span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9039321921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决定输出电压高低的还是图中的两个电阻和稳压源,运算放大器我们常见的是LM358等,它内部有两个图中这样的运算放大器(运放),多个组合将会得到更稳定可靠得控制,输出端可能会因为负载的变化而电压也变的不稳定,如DDR1内存供电,用一根内存或两根内存,都会影响到2.5V的电压稳定,我们这里运放的“-”端检测的输出电压的高低将会和“+”端的稳压源比较,得到的一个误差控制电压送到MOS的G级,来改变MOS的D、S间的“电阻”大小,从而改变输出电压稳定在我们需要的值上面只是一个简化的图,稳压源,我们在主板上可以根据实际的应用而采用不同的来源常见有,主板上某处已经被稳定了的电压如VERF1.25V,或一个稳压二极管,或常见的431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51057253128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我个人喜欢把TL431称为可调稳压二极管,上面两个电阻的配合就可以改变A C间的稳压值,其实对于整个电路来说,可以把它的作用看成稳压二极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9 0:41:20编辑过]

主板电源的个人认识

网友:

二  开关电源电感总是阻碍通过它里面的电流的变化的,尽量维持原来电流大小和方向不变
     一般开关电源在主板上主要用在CPU供电上,也有部分主板连内存或桥的供电也用它,其实3和4的板子用的开关电源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结构上4的更多更丰富―――多相下面我们来画一个CPU供电的简化图,各位刚学的朋友可以自己找份实际图纸对比和原来的电视机的开关电源有点相似,下面这个开关电源只是一个不含控制部分的简单说明输入端是来自ATX的12V或5V的电压,输出端供应给CPU、北桥等电路,实际电路里面的开关K是场效应管,在电源IC的控制下,t1时间内开关闭合,电源通过电感加到负载,根据电感的特性,它将会阻止流过它的电流的变化,流过电感L的电流(输出电压)不可能一开始达到最大值,而是一个由小变大的过程,波形如下图2,因为开关导通时间的限制和电感的作用,加到CPU等上面的电压总是低于输入电压的,这个电压的高低基本上与K闭合时间成正比。从t2时间开始,K断开,电源输入端不再对后面的电路提供能量,但根据电感的特性,电感本身在t1时间内积蓄的能量必须要释放,这是二极管D刚好为这个能量提供了放电途径,使电感里面的能量得到了释放,这时电感里面的电流方向不变,波形却是从最大值降到最小,如图3,t1和t2时间连续起来就得到了通过电感的电流(输出电压)的波形,在电源IC的控制下,开关反复的导通和截至,输出连续的波形就是图5的样子了,实际主板上的电路很多就是这个样子,最后,这个连续的波将会被电容C来滤波成一个比较好的直流电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5113119387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69145726538.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上图中tg表示上MOS管栅级G上面接受IC控制的波形,每个上管的方波之间的时间,是下管导通的时间,下管的导通是中每个波形由高到低那一段形成的必要条件,那么加到G级控制上下管导通的方波,理论上是在时间段上紧密相连的,实际上,上下两个控制方波是有一点点时间间隔的,是为了避免有可能产生的上下管的同时导通,这样的后果是输入电源直接经过上下管短路。但更多的主板开关电源,取消了上面的那个二极管,而是用一个MOS代替它,下图,K1表示上管,K2表示下管,L是电感,电容就不画了,两个开关K都是受控制的,就是MOS管的G级来控制它的开和断,波形和上面的一样。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6916368027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输出电压的高低是有MOS管导通时间长短来决定的,即方波的宽度,称之为占空比    如果是多相电路并联使用(P4),输出的连续波形将是几个在时间上错开的一样的波形叠加而成的,经过滤波后。直流的质量更好,不过用7500做电源控制IC的它的几相波形却是同步的,没有时间上的错相。下面的三相的图画的不是狠标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6 9:32:31编辑过]

网友: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69232323722.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顺便说一下G信号,一般的电源IC内部有一个电子开关,它一端接地,一端接到主板的某G点上,在输出电压稳定的CPU额定电压的10%的范围里时,这个电子开关是断开的,不会对主板上的G产生什么影响,当电压出现波动较大时,超过了我们的设计范围,电源IC检测到了这个异样情况后,将会使这个电子开关导通,那么PG信号无疑会变成低电平,也就是说整个板子没有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