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补金手指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有两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一.线是焊在金手指上面还是压在下面,感觉上面一直焊不上去
二.金手指用什么粘,用502粘过一回,结果插几次就松了,而且冒烟烧板一块(心痛不已)
有人说用AB胶,高手们用什么?
问题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502。但是要粘几次了。补好了后还要粘一下的。并且要修整一下,要不还是会掉的

网友:
502,接的时候要比原来的金手指留的稍微长出一点,粘到下边,这样插的时候就不会把接上的金手指给碰开了。

网友:
用502,粘好后焊,焊接要快。焊好后再涂一遍。再清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补的金手指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5126-1-1.html

网友:
我用的是502,觉得效果不是很好,插几次又掉了!

网友:
用AB胶试试!!!!!!!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焊接OK了 然后用502小心的涂在上面 放在CRT显示器上面烤干(有散热孔的地方) 烤好以后小心用刀片把上面的502 刮干净 它是绝缘的 一般的 都 可以用我都是这么做的 AB 胶不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