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我看一下:6506BCBZ是不是产生待机电压的啊

楼主(2008-05-27):
主板型号是865G-M8,,6506BCBZ在南桥附近,测得主板没有3VSB待机电压,且对地短路,帮忙看一下,这个芯片是不是产生待机电压的啊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6506BCBZ
自己去下载一个图纸
Features
• Provides 2 ACPI-Controlled Voltages
- 5VDUAL USB/Keyboard/Mouse
- 3.3VDUAL/3.3VSB PCI/Auxiliary/LAN
• Excellent 3.3VDUAL Regulation in S3/S4/S5
- ±2.0% over temperature
- 1A Capability on ISL6506 and ISL6506A
- 2A Capability on ISL6506B
• Small Size; Very Low External Component Count
• Over-Temperature Shutdown
• Pb-Free Available (RoHS Compliant)
Applications
• ACPI-Compliant Power Regulation for Motherboards
- ISL6506, ISL6506B: 5VDUAL is shut down in S4/S5
sleep states
- ISL6506A: 5VDUAL stays on in S4/S5 sleep states

网友:
谢谢张老师,这么早你都在为论坛工作哈,还请问一下张老师,这个芯片好不好买啊,2脚对短路,网卡芯片我已取了,现在已确定是南桥短路了,不过这个芯片没有输出,哪里可以买到这个芯片

网友:
先换南桥吧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2010-04-08):
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输出3.3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