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病,求助

楼主(2008-05-27):
明基15村显示器,显示器开起的时候屏幕四个角会亮一下,然后就黑屏,什么都没有,调节的灯一闪一闪,这个是什么毛病?

网友:
应是电源起保护啦~~

网友:
这个毛病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这个毛病大概出在什么地方?这个毛病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疑似灯管和高压
主要看高压

网友:
还是先把主机的分辨率调低,不行再修显示器

网友:
不接信号线的话没有这现像

不接信号线的话没有这现像,一接信号线就这样

网友:
大概问题?大概是显示器坏了!
如果你不会修不建议自己乱搞!

网友:
我知道是显示器坏了

我知道是显示器坏了,但我要学着修呀~

网友:
15“的显示器支持的刷新率有限,先把刷新率调到60HZ,

看你你说的这种情况,开机时应该是起高压了,然后又保护了,
要是给刷新率没关系的话,你就判断是电源的问题还是次级的问题,这样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如果机子没修过的话,先补焊再说

网友:
专修坏的建议很重要,不要忽视哦。。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分辨率和刷新是不是上高了.然后再进行一些基本的检测.断开高压包.看一下整机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振荡是否正常起振.推动电路是否正常.如以上均正常的话.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