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25的3.3VSB时有时无

楼主(2008-05-27):
MS-7025板,3.3VSB时有时无,无3.3Vsb不能上电;有3.3VSB可以上电,但是短接开关键关闭电源后不能重新上电,一测3.3Vsb没有了 ……昨日chinafix提供的电路图有MS-6,但是我的MS-7025(PS/2口写着17025-100)并没有MS-6,只有一颗MS-1.会不会是图纸发错了 ,跑了电路都找不到3VDUAL的来源……老师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没有3.3V VSB的时候,产生3.3VSB的三极管的基极、场管的G极是否有电压。
有的话,更换产生3.3VSB的三极管、场管
没有的话。加焊、更换MS--X芯片

网友:
仔细查了电路纸,突然发现“Cell Core"这块散热片下居然藏着MS-6,呵呵,真的是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