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5CRT显示器,症状保护

楼主(2008-05-27):
方正15CRT显示器FG-556,症状:
开机后 吧哒—兹  循环响,指示灯也是 全亮—灭 循环,在FB905保险处串入100w灯泡,灯泡微亮,电源不再亮-灭,3842处7脚有16v电压,8脚有4v,
拆下q911测其有正常,请教各位前辈该怎么修这个我也是不会修,处于学习阶段!

网友:
先把高压包换了吧,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行管拆掉接灯泡,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包坏了  你把包拆下看看包是不是有 轻微鼓炮

网友:
直接换高压包就行了

网友:
先断开高压电路看还保不保护.如不保护检查一下除高压包外高压产生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如具备.再去代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