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65主板跑ff-cf-c1-cf-c1-01-e0

楼主(2008-05-27):
一hp品牌机,主板是865,诊断卡显示是ff-cf-c1-cf-c1-01-e0,即使是你把内存拿掉,还是显示ff-cf-c1-cf-c1-01-e0,测得cpu,内存的电压,时钟,复位都很正常,请问高手们是什么问题。
cpu

网友:
先排除座虚焊和NB虚焊~~完了可以刷下BIOS.

网友: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正常有时候老跑C1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