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显示器加速电压不正常示助

楼主(2008-05-27):
此显示器现像为:不显示。  经过检测发现加速电压开机时很低,不显示。把机子开机等一会用表可以测到加速电压慢慢在升高,从30V慢慢往上升,当升到400V左右时,显示器就正常了,请问像这种冷机没有加速电压的现像如何修啊

网友:
应该是管座的问题,把加速极引线焊掉再测。

网友:
拔掉测起是一样的,我已试过了

网友:
换高压包,试一试.

网友:
包内部不良,换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