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和普通电容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我有个ESC848的板子想把上面的普通电容换成固态电容,不太了解代换规则,固态电容好像比普通电解电容的容量小,像各位前辈请教 如6.3V 1500UF的电容怎么代换 10V 2200的呢

网友:
不一定行,主要是体积和容量,现在好电容也有,不一定非用固态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三楼说的都不错。哈哈,学习了。

网友:
电容的容量可以大些,耐压也可以大些,只是别大太多就行了,还得考虑主板上的空间够不够

网友:
电容的代换就两点:耐压值和容量

网友:
固态电容可以用普通电容代换吗?急啊!!显卡上的,容量1000J,右上角的那个!电压是多少?
上面写着:t2 1000j ud  其它什么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上我没看到 你说的电容,也没见过5200上有这么标的电容

网友:
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

网友:
要是电容的引脚足够长,可以每组焊点焊两个,但是不太好看啊.

Vcore滤波用的6.3V也足够了,换完了注意温度

自己没试过啊,用不用我的办法楼主自己拿主意

网友(2008-07-07):
各位大侠,能不能说明一下啊t2 1000j ud  参数

网友:
耐压值高点也没事吧????

网友:
当然是容量一样的最好了,耐压一定要大或者相等,不然的话就~~~~,呵呵,你知道后果的

网友:
电空代换很简单啦,只要换的新大于等于原始的就可以了
还有前提是空间够用

网友:
下图最右下角的哪个电容坏了,我想换成普通的,但是找不能该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