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X5行幅突然变窄

楼主(2008-05-27):
美格796FDX5行幅突然变窄,调节行幅有变化但是不能满屏,两边各有一寸半空着。场幅正常,没有电路图纸对彩显不是很熟悉,请朋友们指教查二次电源上那几个重点元件,在电路板上的标号。谢谢!!!!

网友:
在D313上210V正常.逆程电容加大无反应.急请朋友们指点.现在用其来
佷难受.

网友:
TIP122或着IRF630其中一个有问题了

网友:
IRF630 换过TIP122没看见有一个2SJ449换过故障未排除.

网友:
IC301 TDA4856  6脚有8.3V是否正常?

网友:
是HDRV出了问题,对照类似的检查吧

网友:
同志 J449也应该是一个行幅调整管,我遇见过,当时也是坏了,电路还被人家改过的。后来我干脆把J449取了,但是行幅就不慢了,造你这样说  应该是它吧。好好查查

网友:
此机视放电路和LG775用的是一样的,6。8。10是R 。G 。B 。的输入信号脚。重点还是看场输出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一般检查以下几个方面:1.二次电源电压是否正常.2:行幅电路是否正常.(包括总线中对行幅的控制)3:逆程电容容量是否变小.                 行幅差的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以上几点基本正常,可采用加大逆程电容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mag796fd修好了! 一开始考虑行扫描高压部分和二次电源工况较恶劣容易出故障,进行地毯式排查,没有解决.由于只是单纯行幅问题没有其它图形失真就把注意力放到IC301 TDA4856的外围电路,IC301  4脚C303并1000P 行幅立刻展宽,查C303正常,再查IC301   5脚发现R305 损坏根据原色环10K现在无穷大,10K电阻后行幅展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