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刚显示都要重新启动

楼主(2008-05-27):
插上诊断卡后,显示c1-18-39-45后重新启动,连续的。我是查开机线路的,还是查复位电路。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查一下电路,向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正常。

网友:
我感觉你这是像:挡内存了:或都主板上3V电压有问题似的。我想你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不是开机末完成吧,我直接更换I/O了,可以了,但是就是关不隹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