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4 80G硬盘问题

楼主(2008-05-27):
鱼4 80G盘 通电不断重启 正常模式下读写固件都不断重启,安全模式下可以读固件 写固件不断重启 检测读出的模块 ATA CERT VEN内容错,已经被人写乱 ,有什么办法回写模块?

顺道求这个盘相配的固件:

ST380021A-3.10-3HV0N1LW
Configuration Code:SEK-01
Site Code:AMK

PCI3000的固件

PS:这个盘已经搞好了,用了两种固件拼凑完了,跑完02,现在很完美了。

网友:
不断重启的话看看供电有没有问题。原来的pci3000供电模块有bug,供电电压过低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 我试过了

继续求相配的固件

网友:
像是磁头问题,这种我要是碰到一定这样做
  1换板试
  2砍头试
固件我发过了

网友:
谢谢落叶回答,固件我找遍了坛子也没找到   能给个链接或传一次吗?

网友:
再顶一下 盘被我用指令刨回来了 可以回写固件了 可没有匹配的固件 顶下 继续求固件。
ST380021A-3.10-3HV0N1LW
Configuration Code:SEK-01
Site Code:AMK

PCI3000的固件

网友:
我发过鱼四固件了,不一定要同样的型号,固件版本一样就可

网友:
跑SF用20 40 的ATA CERT的都可以, 我想要VEN模块 ,这个模块不完整 ,鱼4 SF后会有个很奇怪的毛病 ,而其他系列的却没这个情况, 所以求个完整的固件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我跑SF都是用单独一个服务器电源,现在一写就不断重启写不进去的毛病已经解决了,N2已经跑完,主要想要个完好的VEN模块,有的兄弟发个,谢谢,春华的固件也可以,我自己改成PCI的。

网友:
我的鱼4用PCI3000重写ROM后就不转了,焊下重写也是不转。望高手指教

网友:
我晕,我也碰到这个情况,写完就OVER了,通电不转,还没找出办法解决

网友:
找版本一样的写进去,不行卖了

网友:
排除板的问题只能怀疑磁头故障!
K4的盘我修的不多 但是如果是K7以后的盘我会直接加LDR然后砍头做SF

网友:
这样的盘要是还能写ROM,那就没事了,问题是根本没反应,COM口也没回应,怎么写,找个好的ROM芯片换上也一样,还有和盘体磁头什么的没关系,还没涉及到那里哪。

网友:
鱼四的盘写ROM我也碰到过写后就没反应的情况,这个好像是3K的问题,后来写ROM都是以数据库的形式和选择速度也不要太高,写入好像好点

网友:
非常可能是3K的问题,我都写死了2块板了,不敢再写了,等用指令写看看,可惜鱼4的板子没有了,等找块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