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能关机

楼主(2008-05-27):
刚接到一台T40开机键能开机不能关机,在系统中可以关机,USB不能用一插入设备就死机,望高手指点一二.
usb不能用

网友:
先检查一下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按关机键不能关机,是长按还是轻按。如果轻按不能关机和系统有关系。
如果长按不能关机和电源管理方面有关系。
插USB死机,换USB设备试试,做系统试试。
如果都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谢谢俩位的答复,系统是刚装的肯定没问题,不管是长按还是轻按都没反应,USB一插就死,不知道是不是都跟南桥有关系,如果是电源该查哪方面,谢谢了.

网友:
期待问题的解决,键盘有没有问题哟,软关机都可以

网友:
南桥坏了多数:在T40上 遇见过和 你这一样的问题.你换桥试试吧:并且看看U口的对低阻值对不对.如不对就换南桥吧

网友:
系统 键盘排除外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2008-07-14):
3楼的朋友说的详细啊,换桥仍是有些害怕中。。。
要么要价死贵,宁可吓跑客户,没办法,练吧。。。

网友:
多半是桥坏了,做桥之前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