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触发

楼主(2008-05-27):
P4S533...板不能触发..插上电源主板上有个灯亮..就是不能触发..测开机针只有0.47电压...I/O是IT8707F..ASB100(此IC在这里是开机芯片吗?如果是用什么来代换..全名:ASB100 BACH   TKF1003515AD 0218)以上2个我都没现成的..能用其他换吗..我是新手..请老师机们回答详细点

网友:
0.47的电压太低了,走下相关电路,找到相关的元件予以更换!

网友:
严重同意!先把开机针的5v“有可能低一些”修好再去看其他的!跑跑这跟针的线路!!!!

网友:
检查一下3VSB正常不
PCI A14 3.3V

网友:
0.47V根本不满足条件,看看有没有与之相连的门电路或IO

网友:
ASB100 ASUS专用开机复位芯片,无法替换

网友:
先从开机电压查起,正常了再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