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一块磐正的板子

楼主(2008-05-27):
请教各位高手 一块磐正EP-8NPAI 的板子不插显卡一次就跑过去了 诊断卡显示正常,插上显卡一通电先自己复位7,8次然后跑过去,不显示 偶尔一次就跑过去了也显示了,不知道那儿的问题 ,请各位帮忙判断一下 谢谢!
[
]
显卡

网友:
首先你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才行。另外诊断卡的代码只是一种设置程序,查看一下显卡插槽时候会造成短路的 可能

网友:
显卡本身
接触不好
AGP槽供电,时钟,RST信号

网友:
板子是 754 pci-e 的 感觉像是供电的问题,不过它的的主芯片也有点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