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2400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接了台NC2400的机器,故障为有时开机不显示,能加电,10次能亮5次,因为机器太新,没敢修,想请教高手应从哪里入手?

网友:
楼主不会连拆机都不敢拆吧??不然怎么就介绍这么一点啊??别人就是有心帮人也无从下手啊。老实说看到最后还不敢断定它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呢,怎么帮你呢??就算是说了怎么办,你不觉得对人不负责了吗??
一句话:加焊显卡吧,或北桥(如果是集成)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