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测试卡跑“B0”代码故障

楼主(2006-08-28):
测试卡走“B0”大家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来说下,然后咱们最后做个总结提示:能把主板的型号,维修过程写下来是最好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8 15:54:25编辑过]

网友:

刷BIOS主板型号是3DS730M-S+   (学校机房的板子)开机直接B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9 9:57:09编辑过]

网友:
内存问题,电容问题

网友:
2楼的,你有多少是刷BIOS刷好?

网友:
只有少数的几块主板型号是3DS730M-S+   (学校机房的板子)开机直接B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9 9:59:05编辑过]

网友:
B0,首先要作的是清空BIOS,然后就是重新烧写BIOS,或是用BIOS仿真卡来判断。然后要着重查的就是内存的工作条件,AWARD的BIOS,跑B0一般都是抓不住内存,这时可以测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VCC_DDR的2.5V,,VTT_DDR的1.25V,内存的工作频率,以及内存槽上的91.92PIN的3.3V。还有就是如果在内存槽上方有通往北桥的上拉电阻的话,就一个一个的量这些排阻一端对地的二极体值,如果有明显偏大或偏小的,排除排阻故障后,可以定义为北桥。同样的,内存槽下方的负载排阻也是要打的,具体方法是用电阻档,红笔随便接连排阻VTT_DDR电压的那一端的任何位置(因为下方的负载排阻是并联在一起的),然后用黑笔逐个量另一端每个脚的欧姆值,看有无不同的,发现不同的,则更换排阻。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在量内存的频率的时候,每个DDR上都有6个频率点,任何一个点有故障都会导致内存不过。另外我还遇到过IO坏,CPU座坏跑B0的,至于原理,还没有时间去研究。

网友:
回6楼的,肯定是80了走B0,是检测内存不过的,有些还会有报警的声音我还碰到一些内存槽损坏走B0的应该说大部分是和北桥有关系的

网友:
上拉电阻的电压一般是1.25V,不过测这个电压没有意义,所以就不要测了,测二极体值来得才准 。下方的负载排阻,你可以去网上查查VTT这个电压的含义,不要事事都问哦,学会自己动手才好,这样一些基本的知识才会记得牢固。因为下方的排阻是并联在一起的,所以用二极体不准 。

网友:
负载排阻一端都接在一起,接VTT 1.25V 然后另一端分别接内存的AD线

网友:
1.25一般取之于DDR2.5,我觉得它坏的少,2.5V有了,一般1.25也有了DIMM那里的对地值真烦人

网友:
以下是引用dwb001在2006-8-29 7:08:14的发言:
请教:内存槽上的91.92PIN的3.3V,是不是从IO过来的,因为我修到过一块联想的板子,故障为不上内存代码为C1-》E1,在E1停住并报警,上内存为C1-》A7报警;后来我在好板子上测91、92PIN,在不上内存下有3。3V,而在报警的主板上测无3。3V 。后来跑线路,发现91、92PIN直接与IOW83627的引脚相连,但我换过好的83627后,91、92PIN还是无3。3V,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91、92PIN到底是什么脚,请回复告知,我在网上查过查不到。 谢谢了!这两个脚为SMBUS总线的SMBDATA和SMBCLK信号,与IO,时钟上,内存,南桥这些设备串接在一起。以下是SMBBUS的大致定义SMBus 是 System Management Bus 的缩写,是1995年由Intel提出的,应用于移动PC和桌面PC系统中的低速率通讯。它主要是希望通过一条廉价并且功能强大的总线(由两条线组成),来控制主板上的设备并收集相应的信息。 SMBus 为系统和电源管理这样的任务提供了一条控制总线,使用 SMBus 的系统,设备之间发送和接收消息都是通过 SMBus,而不是使用单独的控制线,这样可以节省设备的管脚数。 使用 SMBus,设备还可以提供它的生产信息,告诉系统它的型号,部件号等,针对一些事件的保存它的状态,报告不同类别的错误,接收控制参数,并返回它的状态等。 SMBus 最适用于笔记本电脑上,检测各元件状态并更新硬件设置引脚 (pull-high 或 pull-low)。例如,将不存在的 DIMM 时钟关闭,或检测电池低电压状态。 SMBus 的数据传输率只有 100Kbit/s;这允许单一主机与 CPU 和多个主从硬盘通讯并收发数据。SMBus 也可用于免跳线设计的主板上。

网友:
确实是难搞,有碰过几片是内存电压偏低的,修好就ok,还有3片电压都正常,但是不能通过,后来把北桥电压提高到1.7v,其他的都没有搞定

网友:
楼上的,分享下提高北桥供电的方法吧

网友(2006-12-09):
91.92PIN应该是南桥发出来的识别内存信息的引脚吧。一个为时钟,一个为数据。开机瞬间用示波仪可以看的到波形,但是过去后就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2007-05-11):
我修过一块V星的845GV 跑B0 刷了BIOS 后正常开机   不知道谁能告之小弟一下 南桥和北桥的供电是在哪

网友:
大家先要搞清楚跑B0是不是不读内存,然后再下手,很多板是跑C1,D3,E0才读内存,B0还不到读内存的时候。一定要弄清分界点呀。

网友(2007-10-12):
昨天遇一MB-845GL跑B0 补焊北桥OK

网友(2008-02-28):
有些品牌机器的BIOS写保护的条线帽掉了.,也会出B0.

网友:
b0

我遇到过的B0代码有内存引起的,大大部分是CPU槽导致的,好多都是槽变形使供电不稳。  还有就是北桥损坏。

网友:
遇一例慧星845GL跑B0

同行拿来说不过内存,我测跑B0,内存报警。测其它的电压,时钟信号都正常。只有那个SMDATA没3.3V,另一个SMCLK有3.3V,想跑线,一看又没线路.记得以前老唐(唐意明)说过这两个脚连着南桥与时钟IC,于是直接用二极管档一表笔脚SMDATA,另一表笔在南桥旁边刮.刮到一只822的贴片电阻,看到它接SMDATA脚的一端虚焊了,用铬铁补焊OK!

网友(2008-05-12):
跑B0的应该是AWARD bios吧

我有块板子代码跑B0换个内存供点场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