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加焊后周边的滤波电容都0欧了 ?

楼主(2008-05-27):
还可以上电,CPU供电正常
加焊前没有测这些电容阻值~这样的症状属于正常么 ?479M的笔记本主板
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用表的什么电阻档位测的?就是放了CPU测阻值也不可能为0的。

网友:
座子短路了 拆掉了 重做 ~~谢谢各位

网友:
0欧是一个相当不妙的结果,短路了吧,不要上电了

网友:
0欧应该是短路了,最好查明再上电

网友:
现在好了吗?大家等你的信息呢。。。

网友:
座子事情~~呵呵 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2009-12-13):
0欧姆加电会烧东西的

网友:
座子没焊好吧  拆下来重做

网友:
cpu内阻是很低  但0欧肯定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