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关于真假技嘉主板!

楼主(2007-01-08):
一块技嘉板,故障现象死机,我几乎换了主板上的大元件,像主供电场管,电源芯片,I/O,时钟芯片,刷BIOS,大大小小的供电场管,反正可能有关系的我都换了,还是没能修好!后来有个师兄告诉我说这种假技嘉没法修,一般就放弃。。大家聊一聊。。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补充一下:为蓝色板,型号为:GA-8IR533!现象为不进系统就死机。

网友:

补充一下:为蓝色板,型号为:GA-8IR533!现象为不进系统就死机。

网友:
死机就对了,这款板子死机的基本上北桥的发热量比正常的都要大.手摸一会温度就上来了.

网友:
死机的故障都不好修,而不在于是否是真假技嘉。
不过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被用户刷成了真技嘉的BIOS。

再有就是看下CPU供电MOS的方波,几相之间的相位是否一置。

网友:
死机的故障都不好修,而不在于是否是真假技嘉。
不过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被用户刷成了真技嘉的BIOS。

再有就是看下CPU供电MOS的方波,几相之间的相位是否一置。

请问怎么样看相位是否一致

网友(2007-02-12):
我遇到三块 修好两块 还有一块在研究中  说修不好是毫无逻辑的 最起码它造出来还是能用的

网友(2007-06-15):
我遇到的是同时换了CPU的几个供电管就OK了。估计是管子特性不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修好的,说说经验。。
一块换IO好的 一块提高内存电压

网友(2007-08-12):
我修过一块,其实很简单,多半是北桥发热死机,我用一个显卡风扇回在北桥上就行了

网友(2007-10-03):
您可以查看看cpu 腳位  NMI   和  IERR  腳位是否有問題
當進系統得時候,這兩隻腳位,是低電位low狀態,如果有異常發生,IERR會動作,造成死機

网友(2007-11-17):
假技嘉不好找bios的。。一般就是看桥和i/O一样的。。带着试。有得能跑码但不亮机。有得可以代正常。。还有真品的技嘉一般上面有瓷片电容。上面印刷得有GA或者是GBT.假得一般没有。。碰到没有这个瓷片的技嘉板。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备份他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