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很烫 (已解决)

楼主(2008-05-27):
一个 20G MT 的硬盘  因为用效率源,PQ都找不到硬盘,用MHDD测出20G全盘感叹号,现在用MHDD却不能扫描了,一扫描就出现乱码好几行,并没死机但是除了重启其他都不能命令。  我用手触摸电路板的芯片有两个很烫分别是:
    AGERE                                                      23C224TB06
    MS453                                                      SH6770C
  0210T-55                                                    0130630
45452434B4

这是四排针的                                             着是双排的

很烫:一般手指放上去2秒时间就不行了。 不知道这硬盘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芯片坏了,换板吧!

网友:
楼主的盘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

楼主的盘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建议说清楚吧

网友:
楼主说得很清楚,是楼上自己不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