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B772H-ML不通电故障??

楼主(2008-05-27):
刚开始不通电. 查.开关管坏了.3842坏了. 更换后,开机有绿灯显示.
检查各输出电压基本正常.
但经CPU控制的12V没有输出,分析应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CPU是:S3C863AXC0-AQBA,行场芯片是:STV6888
现在没有CPU 更换.
请问一下各位大师.这机哪里坏了.
cpu
芯片

网友:
电源正常没有啊!如果正常,你应该去检查cpu 的供电。晶振。和存储器的供电,时钟,数据,看看是否正常,才判断cpu有没有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