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电源IC有那些啊?

楼主(2008-05-27):
常用的电源IC有那些啊?

网友:
这问题问的范围也太了吧?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啊想知道电源IC有哪些型号啊,

网友:
有RT HIP等,如9241 6302等

网友:
SC的是不是啊

网友:
RT,HIP,ISL,SC,等等,什么RT9231,RT9241B,RT9241A,RT9602,RT9607,

HIP6302BCB,HIP6602CB呀,多了去了

网友:
啥是IC???,我是更菜的鸟~!

网友:
主板ISL6563CR正方型的小IC是不是电源IC啊?

网友:
型号有好多,你用baidu找一下!!!!

关键词:CPU供电IC型号

网友:
谢谢了,我查下看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在CPU座的附近!你可以看下具体的型号。
常见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如下:
LM系列:LM2635、LM2636、LM2637、LM2638
HIP系列:HIP6021、HIP6026、HIP6301、HIP6302CB、HIP6602BCB
RT系列:RT9602、RT9221、RT9238、RT9237、RT9173

网友:
SC系列:SC1150、SC1152、SC1153、SC1154、SC1155、SC1164、SC1189
ADP系列:ADP3418、ADP3168
通常有24个脚的IC

网友:
谢谢了,又知道了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