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USB死机

楼主(2008-05-27):
今天接到客户说一插USB就死机。我查了一下5V供电是正常的。插上USB鼠标就没事。我开始以为供电的问题,后来我就把那几个滤波电容拿了,可还是不行。请大家帮我看看。电源我也换过。内存也换过。

网友:
这个应该和SB有关系了,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打下USB的数据脚的对地阻值,判断SB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那时是因为客户的读卡器坏了。用别的就正常的。是不是客户USB外设有问题

网友:
量量阻值跑跑电路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对地阴值正常的话一般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打下阻值,或换座,或许不是ICH坏

网友:
这个可能是什么打铁!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师傅的看法。你再用其他USB设备试下。一般键盘插上正常,主板应正常。

网友:
对地阴值正常的话一般是南桥坏

网友:
看来应该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