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98H4自校问题

楼主(2008-05-27):
用PCI打开自校,空空的,这系列的硬盘流程不在0E模块里吗?那又在那里呢?还是PCI3K不支持这系列的自校流程调整?那位知道请动动键盘说一声吧!

网友:
建议用2K系统下的2.21版本开SF

网友:
        问题是只有2.27版(2.4版),还有,到底这一系列的流程是不是在0E模块,是的话想用WINHEX手动修改。

网友:
其实本身已经带有自校流程的,只是用2.27的起动SF打开流程是空白的,要不用PC3000开呀!

网友A:
我昨天刚SF 过.直接开就可以了.不要忘了清G P 表了.
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SF 过.直接开就可以了.不要忘了清G P 表了.
成功率90%以上.

        兄台能否传一份这型号成功自校后备份出来的固件,我的邮箱:513736357@qq.com               你有什么需要的固件也可向我提出,我这里有的话也传给你,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