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问题

楼主(2008-05-27):
查出有一场管短路,更换以后,开机有一长两短的滴声,也就是跟没插显卡的报警音一样,这是GPU坏了吗?GPU我摸过,发热的,请大虾们指导,还有可能坏的地方

网友:
你都没说明是哪个地方的管,有RAM供电的,有BGA供电的,你所说是不知是哪个?如果是BGA供电的管,那BGA一般都挂了

网友:
更换以后主供电是否正常,短路往往周边的器件也会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