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代换原则 (已解决)

楼主(2008-05-27):
一块P3的主板给CPU供电的场管坏了,型号是CET CEB6030L 请问场管代换原则是怎样的?我要用什么场管代换才行?
[
]
cpu
cpu供电

网友:
一般CPU核习供电的大小一样的都可代换

网友:
我等了一天了 终于有了答案
非常感谢啊! 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一天没时间上论坛,不知现在是否为时未晚啊
找个60N03,55N03,70L02这些都行.只要不是找的D412这种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我有一块865的主板也是cpu供电管坏了 想知道代换原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代用原则还挺广的,我只想对你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这样说,场管就场管代,主板上要求不是太高的

网友:
推薦啦! 這樣又能吸取經驗了

网友:
关键部分没说啊?我来说。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放D级,红表笔放S级,阻值差不多的不管什么型号的MOS管都可以代换。一般给CPU供点的MOS管阻值在400-550左右。

网友(2009-07-17):
MOS,除了CPU供电部分MOS功率大点,不能随便代换,,,其他部分电压MOS,可以替换!

网友:
CPU core 场管代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工作速度(turn-on delay time/rise time等),因为CPU 供电是有相位切换,不同机型采用的速度相差很大,有些根本不能代换!

网友(2009-09-11):
代换率还挺广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