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648-M7方正775针主板故障有点怪

楼主(2008-05-27):
一块648-M7方正775针主板故障有点怪
能正常点亮,.
到检测硬盘那地方就下不去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请教。

网友:
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怪事,只是你的主板没有检测到硬盘,才到那个位置不动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有时插拔一下数据线又可以进去。

网友:
用其它的主板看看是不是你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
更换IDE线 IDE设备 清BIOS 刷BIOS

网友:
一般不是板的问题 应该是硬盘````如果拿到别的机可以的话,那就是板和硬盘有点```不知怎么说````

网友(2008-07-09):
是盘的问题应该清楚,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2009-07-08):
这是BIOS的问题,刷一下OK了,刷一同方的这种主板BIOS,同方也有这种!

网友:
应该是现硬盘.在内存在主板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