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正负极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27):
关于电容正负极的问题求助

不明白是不是主板,显卡主板贴电容位置的标记统一不?
我知道主板上电容位置处标记白色一边为"+"  ,   不知是不是这样?且对于所有板子都是这样不?
但我看了主板上贴的电容, 和显卡上的电容后,我真不知电容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或难道某一种板规定正负是要接好?

请看图,我决得它们的电容是不是有一种正负极贴反了!

网友:
用表测,对地的一端为负

网友:
一般的电解电容外壳上标识为白边的为负极,没有标识的为正极。

有些铝壳的电容,顶端有黑边的为负极

无极电容或是瓷片电容之类电容没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
主板上和显卡上的标记不一样 ,一般情况主板上标白的一面的是负极,显卡的是正极。其实标示是一种参考还要看实际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你用来比较的板子是华硕的,华硕的电容的标法本来就是和别的主板是不一样的.华硕的是反的.

网友:
注意:还有ASROCK的主板 上边的电容极性 也是相反的!

网友:
楼主讲的很有道理,分不清楚的时修,用万用表测一下,负极是接地的

网友:
那意思就是:主板上电容位置的极性标识,和电容表面的极性标实,其实都不是统一的,要看每个主板厂家,和电容生产商而定.     注体怎样才是自已用万用表测试,反正测的时候负极是接地,这样才能知道极性.

    那补充下,那还能其它什么元件或元器也是这样子的呢?

网友:
关于电解电容的正负分别方法:电解电容外壳上有白边的为负极,没有白边的为正极.
但在实际维修中,发现有少部分主板的标识会出现相反情况,例如华硕和部分显卡上的电容标识与实际的标识是相反的.
较保险的做法是先测量主板或显卡任一电解电容位置的正负极性与常规是否相同,只需测出一个就全板确定了.

网友:
哦,那就意思电容上的正负标示为准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规律,也是定律:电解电容外壳上标识为白边的为负极,没有标识的为正极。有些铝壳的电容,顶端有黑边的为负极
无极电容或是瓷片电容之类电容没有正负极之)

主板和显卡等其它的板卡的标实是不定的.要看实际情况.如果要判断主板电容位置正负极须以它上面的电容为参照物.

网友(2008-06-29):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拆的时候看看是原来是怎么安装的
肯定就错不了了
万变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