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不能充电

楼主(2008-05-27):
有一台IBM的机器。X31不能充电。请大侠们帮忙下。

网友:
关于X31不充电。

有换过3806 ,主要是在系统里插上AC电源和没插AC是一样的。没有动作。根本就没连接。

网友:
换一下电池里面那个什么芯片,今天刚刚学到的,
我是新手回答不好不要损我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之后检测到一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主板上的问题? 还是电池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