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牌845G板的维修一例

楼主(2008-05-27):
今天收到集牌的845G板子,是维修过的,已过保2个月。故障为电源20针接触不良,要碰一两下才能通电,加电后能通过BIOS检测,但过后一下子没信号,但板子仍然在加电。拆下主板后,发现些板CPU供电的供电管全换过,滤波电容全换了,另外1117也换了,ATX座也换了,电源IC和驱动IC也有松香水的渍,估计也动过,最后竟然还发现电源接口处橙线3。3V烧断黑了,考虑已经维修过,但能开机,所以排除了南桥、IO等因为3。3V烧断而产生的故障,以前未见过CPU供电电路这么大的故障,为了保险,全把检测过修过的MOS管一个个把电压、阻值,未见异常,初步判断为:电容及电源IC问题,后发现CPU内核电压偏低,怀疑电源IC不良,换了同型号的RT9241A,问题解决,最后也重接了3。3V橙色线,但仍然要碰碰ATX接口才能启动,但主要故障解决!
结论:对于这种维修过的主板,虽然是新换上的电源IC,但不排除其性能合格或微短,还是先看维修过的地方,排除同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