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R的条子

楼主(2008-05-27):
我有一根金邦和现代的SDR的内存条都是128MB的,一装上电脑开机就报内存错,不知道怎么样维修?

网友:
先把所有的颗粒重新焊一遍,多半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一拖二换三报废。
拖焊后不行,就用万用表直接打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