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3D5200FX花屏

楼主(2008-05-27):
INNO3D5200FX花屏
手摸散热片温度不高
内存没有温度异常的地方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
GPUBGA虚焊的多,前几天我也搞了一块这东西!一样的型号!

网友:
这个是映众的板,如果用料靓是比较好的板了,在DOS测试下看看是哪个RAM不良的或者查那个RAM的线路

网友:
开机进入bios就花屏
屏幕上面什么都看不清
根本没法进入dos模式

网友:
那就麻烦点  打数据位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哪里有相关的教程?
我想自己试试看能否找到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