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90烧件认不清型号

楼主(2008-05-27):
MS-6590在pS/2口烧坏了一个八脚的IC ,只能看清一部分字符***7003LV,而且是NIKO的,前面部分已经被烧得看不清了……现在的故障是USB不能使用,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
随便从旧主板上找个8脚的N沟道双MOS管装上就可以了,一般笔记本主板上用的多,具体可根据PCB板走线来判别是否双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IOR7313的管子